有人知道这些频率大致是由什么引起的吗?

楼主(2019-06-27):
产品包括摄像头 以及基于S5PV210处理器的电路组成的产品。摄像头通过线缆连接到主板上,整机全包含在金属壳中。有人知道这些频率大致是由什么引起的吗?感谢!

网友:
第一个图有点像是显示屏的30~50MHz CLK线导致的,第二个不清楚,但是你都已经标出了第一个点21MHz。直接到你的原理图去找找看有无这个频率。

网友:
找板上时钟的3倍频或5倍频点,就能找到根源

网友:
可以看看摄像头CLK是多少?MCLK,PCLK
试着把排线屏蔽试试。

网友:
明显的时钟倍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