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朋友问,射频测试主要做什么?谢谢!

楼主(2019-06-27):
帮朋友问,射频测试主要做什么?谢谢!

网友:
简单说就是测试射频参数,分为传导测试和耦合测试。

网友:
射频它是能够发射的频率;故为高频为主;故它测试主要为高频频率或是高频振荡器;三极管;IC;场效应管;等组成产生高频的电路元件为主!

网友:
    接收,发射能力,灵敏度,准确度,功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