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软件可以将原理图和PCB图共同显示在桌面吗???

楼主(2019-06-27):
从原理图切换到PCB再切换到原理图还是很浪费时间的,不知道到可不可以将原理图和PCB图共同显示在桌面吗???用的AD软件

网友:
软件的Window菜单下面

网友A:
教你两个方法:

1.打开原理图和PCB, 快捷键“ctrl+tab”,可以切换已打开的设计窗口;

2.所有已打开设计窗口可以做垂直和水平切割, 点击设计窗口标题栏右键可以找到;

没有大屏幕建议用第一种方法了

网友B:
    窗口取消全屏,将鼠标放到PCB或SCH上边的标签上,左键拉开,会新开一个窗口,然后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窗口取消全屏,将鼠标放到PCB或SCH上边的标签上,左键拉开,会新开一个窗口,然后你懂的

我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你两个方法:

1.打开原理图和PCB, 快捷键“ctrl+tab”,可以切换已打开的设计窗口;

谢谢大神的细心指导,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