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八角封装的串阻吗???八角封装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9-06-27):
有人做过八角封装的串阻吗???八角封装的作用是什么?怎么做???

网友:
放在BGA下面的?

网友:
    应该和通常电阻作用一致,只是layout空间的影响吧。可采用公版制作,不行的话手动shape制作焊盘~

网友:
    8角阻容放在BGA器件的反面省空间,一般只有BGA下面的阻容会做成8角的

网友:
    通孔板,八角封装的阻容刚好可以放在0.8mmbga扇出的过孔之间,一般0402的用就好了,其他的没必要搞八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