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8 多层板层叠结构???

楼主(2019-06-27):
请问各位前辈,在altium designer18 中如何查看类似图片中这种的层叠结构,打开层叠管理器显示的不是这样的。

网友:
仔细看,内容差不多的,只是软件版本不一样,排版变化了

网友:
1.打开层叠管理器;
2.tools/layer stack visualizer;

网友:
没什么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