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度问题???

楼主(2019-06-27):
同一层走线不能有锐角,那不同层的走线可不可以有锐角???为什么????

网友: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蚀刻的时候,锐角的角尖部分蚀刻较快。等其他部分铜箔蚀刻完成后,这角尖区域的有用铜箔也会被蚀刻,毕竟锡只是镀在表面。

网友:
    锐角会造成阻抗不连续,会造成信号的反射。不同层的不存在锐角的问题

网友:
    不同层走线可以有锐角,
    同层不走锐角原因之一锐角会造成更大信号反射影响信号完整性。
不同层走线可以锐角(过孔出线可以锐角),可以提高走线效率且因为过孔反射影响就已经淹没锐角影响,所以重要信号线尽量少换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