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电路反复开机会烧,保护电路不起作用怎么办?

楼主(2019-06-27):
下图为PFC电路,PFC输出电压390V,功率1500W,下图波形为PFC空载开机波形
有几个问题请教大神:

  • 这个PFC电路反复开机会烧PFC开关管Q2,保护电路不起作用?
  • 如图波形PFC开关管为什么会提前开通?
  • 为什么PFC开机启动后停止一段时间再从新启动?
    非常感谢!

网友:
看看是不是D17反向恢复时间太长,导致其失效,引起烧坏,从而当D6导通的时候,和输出电容之间直接形成一个短路回路,跟着烧坏。建议更换D17试试。

网友A:
楼主是做电焊机的吗?我有完整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做电焊机的吗?我有完整的图纸!

1、反复开,是什么意思?是开机几秒钟立马关机再开机,还是说,开机一段时间,电路稳定了,在关机,等电压降到10%了,再重新开机?这涉及到保护电路的反应时间,还是要搞清楚的!
2、为什么提前开?分析一下电流内环和电压外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