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检视一块简单的数模混合RF PCB。

楼主(2019-06-27):
看看细节方面有哪些处理不到位的。首先是板边同轴连接器,在以前的一个贴子里面(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hlight=%BC%EC%CA%D3),说过两个细节:
1、板边同轴连接器焊盘下方的第2层地平面挖空。但这个前提是焊盘宽度远大于50欧微带线宽的情况下(比如5倍线宽,要求高的情况下大于2倍线宽也要处理),或者频率很高(比如5GHz以上),或者驻波指标要求很高(比如优于1.5)的情况下,才需要挖空。
而这块板50欧线宽与焊盘宽度基本相同,就不需要挖空。
最好的办法是先HFSS仿真看看:是否要挖空,以及挖空多大?

2、同轴连接器的接地过孔,要靠近中心导体,以减小射频信号的回流路径面积。如右图所示。

楼主:
3、射频器件接地焊盘的接地线太细。要改成右图所示那样子。
还有,滤波电容的接地焊盘上,能多加一个接地过孔,就多加一个,只要有空间加。
还有,滤波电容接到射频器件引脚的线(紫色线),要加粗。
这些都有利于降低电源的阻抗,提高滤波效果。

楼主:
4、滤波电容用得太少了。主要都是0.1uF的贴片电容,没有用pF级电容。这种0.1uF电容自谐振频率太低,数字电源和射频电源滤波效果很差,所以指标就不会好。

贴片电容的自谐振电容,不仅与容量值有关,也与封装有关。

在布局时,pF级电容更靠近管脚。

uF级容值也偏少,低频滤波效果也不好。

楼主:
5、电源滤波电容要靠近芯片管脚,pF级电容最靠近。

而这块PCB的滤波电容离得太远了,增加了引线电感,所以这会导致电源电容的自谐振频率变得更低,己经变成电感了,影响滤波效果。而且,一个滤波电容的接地焊盘,至少拉两根较粗的接地线,和两个接地过孔吧。并联接地,也能减小接地电感。
要尽可能地减小接地电感。

楼主:
6、VCO_turn,通常都是很敏感的模拟信号(如下图高亮所示)。因此要远离干扰源(如下图紫色所示)。
二者之间一定要远离,至少要能铺进表层地铜皮。

减小高亮部分的布局面积,也能减小环路耦合噪声。所以这些元件也要靠近管脚。
另外,环路周边的接地过孔太少了。

楼主:
7、我看Datasheet, PA需要47uF滤波电容。
PCB设计者似乎偷工减料,最大滤波电容只有4.7uF,太狠了。
PCB设计者要再检查一下其他地方,看是否还有同类型的失误。

楼主:
8、仍然是接地过孔太少,可能出现很多多单端接地铜皮。
单端接地铜皮是一个良好的天线,或1/4波长谐振器(蓝色线的长度),能显著劣化整块PCB的谐振频点隔离度20-30dB。
数字噪声的谐波很容易达到这个谐振频点。

PCB设计者要仔细检查PCB,每一层都要检查。不止这一个地方。
1/4波长是指铜皮开路终端离电气距离最近的接地过孔的导波长度。如上图蓝色路径所示。

楼主:
8、对于简单的数模混合PCB,建议不要电源平面,只有地平面。那么就减少大量的跨分割现象。
跨分割导致底噪抬高的缺点,足以抵消平面分割带来的优点。
是不对等的交易。

这一点,是数模混合PCB与数字PCB的重要区别。

建议第3层的电源网络铺铜变成走线形式,将第4层布线走到第3层,第4层当做地平面。
这么做的好处是:内层带状线辐射很小。

楼主:
9、射频器件外壳接地,不能开大钢网,要改为开很多小钢网。

大钢网,可能会导致焊锡往低处流动,集中在某个位置,导致其它位置无焊锡,接地不可靠、散热也不好。

楼主:
10、提醒一下:同轴连接器接口位置,是否需要增加ESD防护措施?

网友:
涨知识了,楼主应该多多分享!

楼主:
板边两个同轴连接器SMA接口,是直接接两根SMA单极天线?那么这两根天线都处于平行状态时,会互相影响方向图,可能影响某些方位的通信距离。

虽然是时分半双工方式,也会影响方向图。
天线附近不能有不相关的金属材料。

楼主:
    有一小段线布在第2层地平面上。
这么松的布局布线空间,怎么能容忍那么一小段线布在第2层地平面上呢?
这会导致2根微带线跨分割。——数模混合板,是不允许任何信号线跨分割的,即使是电平控制线,也不能跨分割。除非这根电平控制线离模拟区域很远很远。

在布线时,尽量将数字线推挤在左边,离模拟区域远些。

楼主:
一些耳熟能详的PCB的EMC设计规则,背起来头头是道,听起来耳朵生茧,但做起来言行不一:

比如前面提到的电源滤波:
a、每个电源管脚上都要接至少一个滤波电容,滤波电容尽可能靠近电源管脚(这个不满足);
b、芯片电源管脚与滤波电容之间的电源布线尽可能粗,越短越好(这个不满足);
c、滤波电容接地线尽可能粗(这个不满足),
越短越好(这一小条己经满足,值得表扬)
d、接地过孔离滤波电容接地焊盘尽可能近些,接地焊盘附近至少1个过孔(这一小条己经满足,值得表扬)。如果附近还有空间,要多打接地过孔(这个不满足);
e、电源布线先经过滤波电容,再到电源管脚(这一大条己经满足,值得表扬)。

楼主:
做过数字板的工程师,都知道数字板上的高速(陡峭边沿)信号有谐波干扰。

而低速数字线或者电平控制线上有干扰吗?

有。

干扰是从哪来的?

电巢相关课程会讲到。

网友A:
每个信号过孔旁边,增加一个接地过孔。以提供最小的回流路径,减小对外辐射。
也有利于阻抗连续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信号过孔旁边,增加一个接地过孔。以提供最小的回流路径,减小对外辐射。
也有利于阻抗连续性。

这个意见很好。6月30日下午EDA365公开课,就是讲各种各样布线的阻抗连续性。

楼主:
这块PCB的两个布线层的布线方向最好一开始就遵循互相垂直的原则;
布通之后,再根据删多余信号过孔的原则简单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