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层无盘工艺时,HOLE到走线的距离可以设多小?

楼主(2019-06-27):
内层无盘工艺时,HOLE到走线的距离可以设多小?4 mil可以吗

网友:
    不可以。6mil以上,5极限。小批量试产。 4层板孔到线5mil部分厂可以做 +2层+1mil的间距。比如6层6mil 8层7mil 10最少8mil

网友:
    部分样板厂可以做到4mil。。。。

网友:
    最好问合作的板厂

网友:
    孔制作时误差的,层越多、板越厚误差越大。

网友:
    一般6mil。
4mil难度有点大。

网友:
    有的板厂说8MIL

网友:
    咨询一下做板的厂商

网友:
    这个和板厚 层数都有关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另外要咨询对应的板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