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数据线内阻对充电电流的影响

楼主(2019-06-28):
    USB数据线内阻对充电电流的影响

    手机和平板的充电器接口为USB接口,利用适配器通过USB线的电源和地线形成回路给手机充电,如果质量不好的数据线,线的内阻大,充电电流在数据线的压降就变大。到达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的电源管理芯片的输入电压就变低。软件检测pmic的输入电压。如果电压低于4.7V就会将充电电流减低。防止充电电流过大将适配器烧坏。例如,sony LT26II的最大充电电流是1300ma,也就是说如果适配器能提供的电流大于1300ma,电池不满电的情况,充电电流为1300ma。
        如果数据线的电阻太大,虽然适配器能够提供大于1300ma的充电电流,但是由于数据线内阻的存在,充电电流乘以数据线的内阻就是数据线的压降。到达手机的PMIC电压就是适配器的输出电压减去数据线的压降,就不是5V,如果小于4.7V,手机的软件会将充电电流一步一步减低,保证PMIC的输入电压大于4.7V.
    所以如果要手机充电快,达到手机的最大充电电流。要同时满足下面的两个条件。
第一条件是适配器的输出功率要足够,输出5V直流电压要稳定;
第二个条件是数据线的内阻要小,也就是数据线的铜芯要粗,线的长度不要过长,这样在数据线的压降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