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板加工问题?

楼主(2019-06-28):
为了节约成本,我想把2块叠层相同的板子拼板拼在一起给板厂加工。请问2块板子是不是不能有重复的位号?如果有重复的位号怎么贴片呀?有把多块板拼在一起加工的同行帮忙回答下,谢谢

网友:
直接板材厂  他们会算消耗最小的板材 进行拼版的

网友A:
    两块板子拼一起需要叠层,板厚,制作工艺等参数一致,与位号无关,贴片的时候是按照坐标文件来贴片,不存在位号重复的问题

楼主:
    如果按照坐标位号,2.5 2.5的坐标位置为C1,但是2块板子上都有C1怎么弄?

网友:
    分别给就行了,其它贴厂会处理。。。

网友:
    这个简单啊,一块板子的丝印号从0开始,另外一块从500或者800开始,这样就不会重复了,贴片厂也方便编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块板子拼一起需要叠层,板厚,制作工艺等参数一致,与位号无关,贴片的时候是按照坐标文件来贴片,不存在 ...

    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按照坐标位号,2.5 2.5的坐标位置为C1,但是2块板子上都有C1怎么弄?

给板厂,板厂可以帮忙拼版的

网友:
    位号需要处理下,最好不要有一样的位号,不然到时贴片的时候贴片厂就不知道哪个位号对哪个坐标了,上次我们就遇到贴片厂反馈这种情况,后来就把位号改了。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