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R3地址线拓扑结构问题

楼主(2019-06-28):
    过于DDR3地址线的拓扑结构问题请教,如图片所示,应该选择1、2两种方式中的哪一种,第二种绕线很长,第一种不好出线

    DDR3拓扑结构

    DDR3拓扑结构

网友:
    双t 或者fly-by

网友:
    最好照着demo抄。
    我看到部分imx6 demo用的是T,如果你要用fly-by,那要确认sdk里是做了write leveling。

网友:
    如果CPU支持地址镜像的话也可以用正反贴

网友:
    我们公司的做法是正反贴,T型拓扑,imx6+4片DDR3

网友:
    仿真少不了的

网友:
    demo抄过来不是简加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