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此处定位螺丝孔加小的过孔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9-06-28):
请教一下大家,此处板子定位螺丝孔上面加了一些小的过孔,主要是起什么作用

,不太明白

网友:
增加通流,增加焊盘和基材的连接强度

网友:
提供可靠接地以及焊盘机械强度,EMC改善措施之一

楼主:
感谢大家的专业意见

网友:
我们处理的时候非金属的用的会多一些主要就是增加电路板基材的连接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