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和PADS VX系列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9-06-28):
如题,我是使用的allegro软件,现在想学习pads,但看论坛上有好多个版本,不知道选择哪一个来进行学习,还请大神给个意见

网友:
    :lol都是同一个软件,高低版本的区别:lol:lol

网友:
    差异不大,会一个其他的也都会

网友:
    历史版本蛮多:

网友:
    现在最新的是VX2.5了。学习PADS9.5就可以了,比较稳定,和最新的版本差异也不大。

网友:
    :lol一直用9.5或者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