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上整流桥后边的PFC电解电容有点鼓包,这个什么原因,大家有没有碰到过?感谢!

楼主(2019-06-28):
电源板上整流桥后边的PFC电解电容有点鼓包,这个什么原因,大家有没有碰到过?感谢!

网友:
最好做一下器件失效分析这样才能找到确切根因

网友:
电解电容的鼓包是因为电容内部气压升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外乎环境温度过高或者使用环境的电压超过额定值,打下波形,测下温度,对照着规格书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最好寄给原厂分析下失效原因,自己很难分析

网友(2019-09-20):
    耐压不够,也许是温升过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