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一边走线,一边放过孔换层吗???

楼主(2019-06-28):
可以一边走线,一边放过孔换层吗???

网友:
    边走线边打孔很正常吧哪个软件都正常的操作

网友:
    布线时按住快捷键“ctrl+shift“并滚动滑轮,会自动添加过孔并依此切换电气层出线。

网友:
    allegro这个操作很正常

网友:
    画线时 按小键盘的* 可以切换并换层,这个快捷键可以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