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上打孔全部重叠是什么回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19-06-28):
在IC芯片的中间pin上打孔,全部重叠,是什么回事?这个要设置哪里吗???

网友:
    没图没真相啊

网友A:
    你说的是热焊盘吧!?打孔两个目的:给IC传导散热,可靠接地减小对地阻抗。

网友B:
    默认打孔到pin脚中心,可以手动移动。

网友:
    调整捕捉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打孔到pin脚中心,可以手动移动。

    这个默认可以怎样改一下就不是默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热焊盘吧!?打孔两个目的:给IC传导散热,可靠接地减小对地阻抗。

不是打孔的作用,楼下大神已经给了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默认可以怎样改一下就不是默认了

打孔的时候把find控制栏里面的pin去掉,就不会自动跑到Pin中心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