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中叠层算阻抗时需注意哪些事项????

楼主(2019-06-28):
在设计PCB时,叠层算阻抗需注意哪些事项????怎么算???

网友A:
首先你要根据你的关键信号和电源要求,以及信号密度来确定具体层叠结构,对照洗板厂的制程能力可否实现。
1.单端阻抗模型大致这几种基本型:微带线,带状线,共面波导线,使用Polar软件计算就是了;
2.阻抗计算误差要偏向一致,建议都可以偏小些,会更好补偿些;
3.根据计算结果,调整你的PCB设计规则了;

当然还要很多技巧,一时半会很难讲全。 你可以具体提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根据你的关键信号和电源要求,以及信号密度来确定具体层叠结构,对照洗板厂的制程能力可否实现。
    ...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根据你的关键信号和电源要求,以及信号密度来确定具体层叠结构,对照洗板厂的制程能力可否实现。
 ...

厉害了,说的太清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