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大小在设置的时候有什么遵守的规范的???

楼主(2019-06-28):
过孔大小在设置的时候有什么遵守的规范的???

网友A:
1.钻孔直径大于线宽以保证载流能力,最好大于0.2mm;  2.孔环单边大于0.1mm,

网友:
    高密板的过孔8-16,最小8-14常规板过孔10-20,10-22,10-24,12-24
    大电流过孔根据需要来设置

网友:
    一楼说的很对   最小也就是0.3  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钻孔直径大于线宽以保证载流能力,最好大于0.2mm;  2.孔环单边大于0.1mm,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