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中频电源和射频电源有什么区别?感谢!

楼主(2019-06-29):
弱弱的问一下中频电源和射频电源有什么区别?感谢!

网友:
电源最主要的目的是给芯片工作提供合适的偏置点。
电源通道和主信号是叠加关系,(有些设计是电源交流信号经过一定的衰减后再叠加)
y=a1(x1+x2)+a2(x1+x2)2+a3(x1+x2)3+…

只考虑到电源本身的噪声谱,以及射频滤波器的作用,射频电路中的电源和中射频电路的电源,两者是一样的, 所以通常设计中两者都是由一个电源中输出的。这是常规一

网友:
2、若是考虑特定的干扰频率的话,如无法利用通道滤波器进行有效滤波,此时高频电路更敏感,要求在高频电路的电源滤波中多考虑些,如添加一些高自谐振频率的去耦电容。

网友:
3、还有个特殊场景,高频的功放电源,因为大电流,这个要单独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