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和开关电源的效率有什么关系?感谢!

楼主(2019-06-30):
请教大神,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和开关电源的效率有什么关系?
还有,很多开关电源输出需要加一个大电感,开关频率对这个大电感的选取有什么关系?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问题太复杂,还是看看电源芯片的手册吧,上面很详细的

网友:
一般而言,工作频率越高,效率越低。因为主要是开关器件的导通损耗占主导。在单位时间内,开关导通次数越多,损耗就越多。

网友:
没绝对的关系,具体看什么损耗占主导。频率太低会引起导通损耗过大,频率太高开关损耗会飞快增长。但如果采用一些特殊器件,比如MOS用氮化镓,变压器用平面的,这样频率就可以做很高,开关损耗也不会明显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