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 导出Gerber文件提示aperture macro round_2_L1 is more than 4096 characte...

楼主(2019-06-28):
    cam350 导出Gerber文件提示aperture macro round_2_L1 is more than 4096 characters long. may crash some photoplotters!什么原因导致?如何处理这种提示?

网友:
    CAM350的版本,是个很迷的软件,我目前用的是个汉化文字最逗比的版本!暂时还没遇到哪个gerber文件打不开的情况。

网友A:
    字符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符太长了

什么字符太长?

网友(2020-03-25):
    请问这个问题找到解决办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