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2C的读写问题

楼主(2019-06-28):
下面两个程序都是关于I2C的写数据程序,为什么第二个程序就不行呢??

第一个程序:void Write_A_Byte(uchar b) //向 24C16 中写一字节数据
{
uchar i;
for(i=0;i<8;i++)
{
b<<=1;
SDA=CY;
_nop_();
SCL=1;
NOP4();
SCL=0;
}
Read_ACK();
}

第二个程序:void  Write_A_Byte(uchar dat) //写一个字节
{
char i;
  uchar temp;
  temp=dat;
  SCL=0;   //释放时钟信号  让数据总线变化
  for(i=0;i<8;i++)

    IF(temp&0x80)
      SDA=1;
    else
      SDA=0;
    //SCL=1;
    temp<<=1;
        NOP4();
    SCL=1;
        NOP4();

DA = 1;
  NOP4();

网友A:
第二个程序在发送完一位数据后,scl没置0,却置了1,手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程序在发送完一位数据后,scl没置0,却置了1,手误吧。

void  Write_A_Byte(uchar dat) //写一个字节
{
char i;
  uchar temp;
  temp=dat;
CL=0;   //释放时钟信号  让数据总线变化
or(i=0;i<8;i++)

    if(temp&0x80)
      SDA=1;
    else
      SDA=0;
    SCL=1;
    temp<<=1;
        NOP4();
    SCL=0;
        NOP4();

}
是这样的,但是还是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id  Write_A_Byte(uchar dat) //写一个字节
{
char i;

if(temp&0x80)
      SDA=1;
    else
      SDA=0;
在这加一个NOP4();试试
    SCL=1;
    temp<<=1;
        NOP4();
    SCL=0;
        NOP4();
另外你如何判断写入是否成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temp&0x80)
      SDA=1;
    else

还是不行,我是用24c04在仿真软件上仿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我是用24c04在仿真软件上仿真的

用第一段程序代替这段能成功吗,sda和slk引脚有接上拉电阻吗,现在这段程序应该可以了,另外在末尾有加Read_ACK();吗,加了的话,应该和第一段程序没什么区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第一段程序代替这段能成功吗,sda和slk引脚有接上拉电阻吗,现在这段程序应该可以了,另外在末尾有加Re ...

嗯嗯,谢谢指导,找到问题了,是没有加Read_ACK();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