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Concord Pro中的元器件原理图符号上的comment参数如何隐藏?

楼主(2019-06-28):
Hi,我们在迁移元件库到altium Concord Pro的时候发现一个小疑问,就是在绘制Symbol的时候没有可以设置comment是否可见的按钮,但是当组成了元件之后放置到原理图上面的时候comment是会显示的:

这样的话在放置元件的时候就很不方便,请问除了在放置元件的时候将它设置为不可见之外,还有没有办法和Altium Designer里面一样直接在原理图Symbol里面设置呢?

网友A:
用查找相似功能,可以批处理修改逻辑封装属性,全部关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查找相似功能,可以批处理修改逻辑封装属性,全部关掉的,

您好,没有办法在创建Component的时候直接和AD一样隐藏他嘛,只能在放置到原理图的时候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没有办法在创建Component的时候直接和AD一样隐藏他嘛,只能在放置到原理图的时候设置?

Altium Concord Pro没有用过,不太清楚啊

网友:
Preference \ Schematic \ Defaults 頁面
設置Comment的Properties看看

网友(2019-09-17):
大神,请问你是怎么安装并且能正常使用altium concord pr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