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安装在4K屏电脑上,图标文字显示小的问题

楼主(2019-06-28):
orcad安装在4K屏电脑上,图标文字显示非常小,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然后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原理图的里面图标貌似不能修改,PCB里面的可以

网友:
    4K 屏多大尺寸啊?选大一点是否字体也大一点啊?

网友:
    把分辨率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