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485主从问题?

楼主(2019-06-28):
485一般只能一主多从,这个是由什么决定的,为什么485不可以做成多个主机。如果一条线上只有两个主机可不可以进行数据通信?

网友:
1、固定主从模式
      控制器通信使用主—从技术,即仅一设备(主设备)能初始化传输(查询)。其它设备(从设备)根据主设备查询提供的数据作出相应反应。
2、对等通信模式
      在对等网络上,控制器使用对等技术通信,故任何控制都能初始和其它控制器的通信。这样在单独的通信过程中,控制器既可作为主设备也可作为从设备。

网友:
参考网口碰撞、监听机制,理论上是可行的。
485总线没有变压器隔离,硬件上短时间冲突没有问题,长时间碰撞还是会影响电路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