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uF滤波电容容易烧坏

楼主(2019-06-29):
用在USB差分线路上1uF滤波电容容易烧坏

网友:
    串联电容还容易烧坏?这个问题比较怪异

网友:
    串联只能隔直吧

网友:
    可以改为电阻试试

网友:
    什麼的測試條件底下呢

网友:
    这里使用中电容承受的电压很低啊!50V耐压还坏?静电、打雷?

网友:
    串这么大一个电容,通信都成问题吧!

网友:
    没有防护吧,而且2.0一般不加电容,3.0 TX上加10nF

网友:
    为什么USB差分线上还要加个电容

网友:
    你这个电路能工作?

网友:
    什么情况下?

网友:
    2.0还上电容,你这又不是3.0,你这也不是滤波电容,线上还加33pf电容,你这电路能工作不

网友:
    你这LC不会振荡啊?第一次见这么奇葩的设计

网友:
    第一次看到這樣設計。

网友:
反正我就是来看一看的

网友:
    是在通信时插拔发现损害吧,你将L1、L2去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