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olid Copper作网络连接时,有时会出现subnet错误。请问各位大侠遇到过类似错误没?

楼主(2019-06-30):
请见图片中绿色箭头所示,之前选中Solid Copper后重新赋予网络可消除此错误,但这次怎么试都不行。

检查出subnet错

检查出subnet错

网友(2019-12-13):
    我遇见了,感觉是软件bug

网友:
    在Router里面可以看到是那个连接点出问题了,连接问题不排除不敢发板。DFN检测出BUG见过,连接检测没有出过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