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PCB与原理图怎么结果和实际调试差距那么大

楼主(2019-06-30):
芯片端P9,参考地P10,设置阻抗39+j*6
芯片与天线之间串联一个电感3nh
RFPro仿真出来的Smith圆图,阻抗明显不对,与实际调试的结果相差太远了。
然后我用原理图联合仿真,出来的结果也是不对

请教下前辈,我哪里做错了呢

网友A:
电感是用理想器件模型,还是供应商提供的ADS模型?另外,网络分析仪有没有做校准,且校准到开口电缆的端面?——不是用标准校准件做校准。

网友:
板材的介电常数可能不准可以考虑去掉匹配之后再测量对比。
而且2450M的电感上面寄生参数比较重要,可以考虑带入村田或者其他家电感的模型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是用理想器件模型,还是供应商提供的ADS模型?另外,网络分析仪有没有做校准,且校准到开口电缆的端面 ...

你可能没看图,图里面我用的是村田的元器件,另外我实际肯定是对的,因为我用暗室测过功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