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反射的量在输入波形和输出波形上可以算出来吗???

楼主(2019-06-30):
    提问:

1)请问信号反射的量能在输入波形和输出波形上算出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的信号反射量吗???

2)图中输出有欠压的情况,电压大约从1.5V慢慢过渡到1.8/1.9V左右。
    输入端电压则有过充现象,第一次过冲的电压大约在1.7/1.8V左右。
能知道的就是输出端和输入端就用传输线连接,并未采用端接。而且从波形上看阻抗应该是不匹配的。
    怎么计算这个信号反射带给输出端和输入端电压波形的变化情况呢???如何解释这一过程呢???

网友:
    高手的问题,赞一个。关注中。。。

网友A:
    看传输线原理就可以计算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传输线原理就可以计算出来啊

    看了,不过讲的不是很懂。希望请教下~

网友B:
    用反射系数来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反射系数来算啊

能否详细说明下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否详细说明下呢???

    把负载接收端等效为开路,根据特征阻抗和源端内阻分压之后到达接收端,接收端再把这个电压反射回来和源端的电压叠加,后面的依此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负载接收端等效为开路,根据特征阻抗和源端内阻分压之后到达接收端,接收端再把这个电压反射回来和源端 ...

    1)您是说第一次从输入端反射系数当1来算?请问这是为啥???

    2)输出的内阻和输入的内阻一般怎么算比较准点!怎么选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FYR

请问如我上图列出的模型文件里,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如何计算呢???

网友:
    高手问题;点赞

网友D:
    高手们继续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手们继续讨论

    好像沉了~

网友E:
    理论上,知道源电压、源内阻和负载,相当于知道了反射系数,就可以计算出每一次反射的电压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知道源电压、源内阻和负载,相当于知道了反射系数,就可以计算出每一次反射的电压幅度

    问题是在我附的几张图中。如何通过那个曲线来计算出内阻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