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差分线间距由什么因素确定?

楼主(2019-07-01):
差分线间距由哪些因素决定呢。

1、BGA球栅间距所决定的布线通道宽度(BGA球栅间距减去过孔焊盘直径,还能走差分线);
还是:
2、PCB蚀刻精度决定最小间距。

我的意思是,如果确定差模阻抗100欧,就不需要再去确定共模阻抗、偶模阻抗吧。

而只是由工程上的物理实现能力决定差分线间距,对吗?

网友:
你可以看看si9000 就知道怎么算了

网友A:
怎么确定间距

网友B: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控差分阻抗的时候需要先控单线的50欧姆阻抗吗?之前算的时候一直没有注意单线阻抗,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控差分阻抗的时候需要先控单线的50欧姆阻抗吗?之前算的时候一直没有注意单线阻抗,好像 ...

不需要,看阻抗要求,一般特殊信号或者速率高的信号线需要控制阻抗,之前的单线没问题,说明速率很低,直接计算差分线阻抗就可以了

网友:
    高速线都应该按传输线控制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确定间距

有一些经验值可参考,一般做紧耦合,间距小于2倍线宽

网友:
    主要由阻抗决定, 跟参考层的厚度,介质层材质有关

网友:
    既然决定了走差分线,那差分间距的主要影响因素有PCB布线空间,还有一个耦合度的要求,有的协议上是有耦合度要求的,没有耦合度要求的一般也会选择差分间距小一点,抗干扰能力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