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生产问题

楼主(2019-07-01):
    如图所示,生产pcb的时候,内层独立的过孔/通孔的焊盘(在内层层无任何连接的)会不会被删除的??

网友:
    可以在设计的EDA中 删除

网友:
    有些厂家会删的,有些不会,你可以在gerber文件里注明下是否允许删除。

网友:
    一般厂家会按照Gerber来制作,但是有些厂家也会删掉,最好备注一下

网友:
    内单全部删,外单不删。内单有备注的不删,没备注的默认删。

网友:
    这个EDA软件可以设置删除或者保留,,,如果是PCB保留的话,一般制版厂会保留,也有的会咨询可不可以删除,这样加工比较方便。EDA在setup---unused pads......

网友:
    板厂一般会删,保险起见自己处理。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2019-08-17):
    没有要求在情况下 ,内层独立PAD都会删掉的

网友:
    如果层次比较高板子比较厚的话,PCB生产可能会留下这些内层独立pad,因为增加内层pad可以增加孔壁铜的附着力。8 F! y) D7 a! \
    如果从信号考量的话,内层pad会产生一部分的杂讯,不过相当少就是了

网友(2019-11-22):
    一般都删除,从生产上来说,好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