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滤除因交流接收器动作引起的弱电尖峰波形?

楼主(2019-07-01):
万能的EDA365,这是测试捕捉到的波形,这个波形是在交流接收器动作时,DC12V电源输入处的波形尖峰,请问怎么才可以滤除掉。这个尖峰已经是加了TVS管和差模电感后捕捉到的。

网友A:
    在DC12v电源输入处加个10nf小电容试试

网友:
    或者在你的交流接收器电源供电处加个磁珠隔离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DC12v电源输入处加个10nf小电容试试

加电容应该有些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