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电源随机出现阻尼震荡波怎么办?

楼主(2019-07-01):
系统一个电路板上存在随机复位现象,用示波器测量发现5V电源随机出现阻尼震荡波,导致复位芯片复位。电源使用的是明玮的开关电源。请问大牛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哪些,怎么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
    个人觉得是电源电路工作不够问题,检查一下起振电路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