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弱弱的问一下,射频集成电路与模拟集成电路的区别有哪些?非常感谢!

楼主(2019-07-01):
菜鸟弱弱的问一下,射频集成电路与模拟集成电路的区别有哪些?非常感谢!

网友:
模拟集成电路分为高频模拟集成电路、低频模拟集成电路。
而高频模拟集成电路,就是射频集成电路。
低频模拟集成电路,比如开关电源芯片、电力电子集成电路、运算放大器、比较器、音频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