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10log、 20log,分别用在哪里,为什么?

楼主(2019-07-01):
经常会看到有 10log  、 20log 不太明白,什么时候用 10log ,什么时候用20log,为什么?有谁知道,帮忙解释下,非常感谢!

网友:
单量一般就是20啦,功率呀什么的两个量的乘积,就是10啦

网友A:
按照定义来,就很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定义来,就很容易

网友:
P=UI=U*U/R=I*I*R,
一般讲功率的时候用10倍,电压,电流这类就用20倍

网友:
功率换算用10log,电压,电流换算用20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