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问题请教大神,感谢!

楼主(2019-07-01):
有几个问题请教大神,感谢!
《GB/T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第6节“试验设备”中指出:
1、对于连接到对称通信的端口,使用10/700us组合波发生器。
这里的“对称通信”,与“不对称通信”有什么区别?以太网、RS485通信分别是属于对称还是不对称的?
2、对于连接到电源线和短距离信号互连线的端口,使用1.2/50us组合波发生器。
这里的“短距离信号互连线”。多长以内的距离才叫短距离?信号互连线又是指哪些?

网友:
以太网、RS485是对称线;
一般超过10米才要求测浪涌,信号互联线指对外的接口所连的线缆

网友:
问题挺专业啊,等待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