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8 差分布线模式疑问???

楼主(2019-07-01):
    如图一所示,我用差分线布线模式,死活连接不了三个电阻上面的 2_P  2_N网络

    如图二所示,R21的 2_P  2_N 跟485芯片倒是连接起来了

    疑问是,为什么图二上面的网络可以连接,图一的同样的网络却连接不起来?

图一

    图二

网友:
    1.打开PCB面板,确认差分网络是否有丢失。

2.检查焊盘上是不是有其它残余线头或是否有焊盘重叠,删掉多余的。
    快捷键“shift+tab”可以选中重叠对象的

3.确认要启动差分布线命令,然后点击差分对任意线就可以差分对布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