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FSMC读取FPGA FIFO接口方案检视???

楼主(2019-07-01):
当前设计STM32F429需要从前级FPGA内部实现的FIFO接口中读取一帧(2048X16bit)数据。由于目前FSMC总线上已经挂上了SDRAM,所以为了节约STM32管脚,我想通过FSMC总线读取FIFO。由于FSMC没有针对FIFO接口的模式,所以在比较各种模式后,我想采用修改后的PSRAM接口的同步复用模式。
具体做法:地址线A[25:16]不用连到FPGA,FPGA内部判断NEx有效且NADV为数据有效时,将NOE信号取反后连到FIFO的RD管脚,数据线D[15:0]全部连到FIFO的出口数据管脚。实现时数据线和NOE可能需要FPGA内部调整一下对齐,这个问题不大。
对于这个方案我有两个问题:
1. 这个方案是否可行?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注意?
2. 如果可行的话,读取数据的burst长度最大可以设置为多少?(希望最好是2048个数据一个burst就可以读完,如果可以的话)。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求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