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FPGA配置时PROM_B引脚需要低脉冲还是低电平???

楼主(2019-07-01):
    在上电时,电压达到FPGA要求之前,FPGA的上电复位模块将使FPGA保持在复位状态;

外部控制PROG_B引脚出现一个低脉冲也可以使FPGA保持在复位状态。

    这里的“PROG_B引脚出现一个低脉冲”,是指一定要有个下降沿吗?没有下降沿而是一直都是低电平是否会失败?

网友:
    ug470 7Series_Config.pdf第25页Table 2-4: Configuration Pin Definitions有说明,必须要有下降沿。
Configuration reset initiated upon falling edge, and configuration (i.e. programming) sequence begins upon the following rising edge.

    Note: Holding PROGRAM_B Low from power-on does not keep the FPGA configuration in reset. Instead, use INIT_B to delay the power-on configuration sequ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