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uck电路里的电感大小问题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楼主(2019-07-01):
buck电路里的电感,计算公式L=Vo(1-D)/Io*r*f,buck电路工作时,电感是有电流 Io 的,Io的存在会使电感更容易饱和,对电流没有抑制作用,因此需要更大的电感;根据公式,Io越大,反而L越小,这不是矛盾吗?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I = Io * r其余变量已确定的条件下
电感越大,输出纹波电流越小;
电感越小,输出纹波电流越大;

网友:
你这个思路比较奇特,一般都是最大输出电流是已知的,并且通过这个公式计算工作电感值。
并且这个计算值是电感最小值,如果你实际使用中选择的电感小于这个计算值,那电感就可能饱和了。

网友:
首先Io由负载决定,一般计算时取最大值。工作频率f是可以调整的,f决定电感的大小。一般而言,电感感值和饱和电流是成反比的。

网友:
画出来可能好理解点

网友:
buck拓扑是根据你所期望的纹波求电感值的,让后再根据输出电流选择成品的电感,成品电感的规格书上会标注最大电流和饱和电流。

网友:
分享一下,请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
    Io决定了允许的最大纹波电流(成正比),允许的最大纹波电流决定了最小的电感量(成反比)。所以,Io越大,要求的最小电感量会减小(因为允许的纹波电流变大了,可以当做系统要求降低了嘛)。当然,你还是可以用更大的电感量咯,这样纹波电流可以降低,前提是电感不要饱和了。(相同体积限制下,电感量加大,过流能力会下降,因为线圈的匝数多了嘛,只能减小线径咯)

网友(2020-03-14):
    你好,我这样理解对吗?buck拓扑是根据你所期望的纹波求电感值的,然后再根据输出电流选择成品的电感。根据纹波计算出来的电感值是最小值,允许buck电路额定工作下满足纹波要求,当电路工作电流小于额定电流时,如果使用额定电流时计算的电感值,则纹波率会变大,所以解决的办法是根据公式选择更大的电感,但相应的会增加电感的体积和成本,所以一般在最小电感值的基础上适当增加电感值,时电路在某一Io范围内满足要求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