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365 Skill v2.5 使用技巧?

楼主(2019-07-01):
这个插件具体是怎么使用的,为什么我对照上面的命令使用无效,比如
Align Text
对齐文字
先选中了两个文字丝印,再点这个命令,也没看见任何改变。很多类似这种使用都是无效的

楼主:
    那位大神可以解惑吗?

网友A:
    有用啊,是不是find栏没有勾选文字啊,是先命令,再选文字

网友B:
    选择后右键菜单选择对齐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用啊,是不是find栏没有勾选文字啊,是先命令,再选文字

    勾选了啊,先勾选了text 然后选中两个文字,再点EDA365 Skill v2.4
    11.Align Text
    对齐文字
    被选中的文字没有任何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后右键菜单选择对齐方式

    没有可以生效的命令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勾选了啊,先勾选了text 然后选中两个文字,再点EDA365 Skill v2.4 被选中的文字没有任何变化

    命令先还是选中文字先,都没有任何效果

楼主:
    想表达什么

楼主:
    又没有解决实际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命令先还是选中文字先,都没有任何效果

    那就不知道了,那个命令一般默认的是零件,我每次用的时候都要在find栏勾选对应的参数

网友:
    测试了,TEXT可以对齐,PIN的话不知道怎么对齐?如果是相同封装还好办,对于IC和RLC的对齐,SKIL没找到怎么用

网友(2019-09-12):
    选中对其命令后,find栏中只选中text,左键框选要对其的文字后右键选择对其方式,上下对齐还是左右对齐

网友(2020-12-25):
引用 网友C:
    先运行菜单栏的 EDA365 SKILL V2.5--->2.Placement Tools--->1.Align Object,用鼠标左键按下拖动框选目标, ...

    这位的操作说明已经很详细了, 运行命令并框选位号之后需要右键选择对其方式的

网友(2022-03-16):
看一看,多学习

网友:
学习一下,新手

网友(2023-01-11):
    不能先选中文字丝印,要先执行这个命令。再操作。

网友(2023-07-24):
    发现在命令栏输入这样的命令不行,比如输入align text。使用方法就是用菜单栏的工具,用鼠标左键点击对应命令,和楼里其他人说的一样。

网友:
    本来我还想把它设置成快捷键的,结果只能用菜单栏命令实现。点菜单栏的eda 365 skill---4.丝印工具--1。对齐文本。这个时候才提示选东西,选中后操作就会其他的常规操作一样了

网友:
    很好用啊 .你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