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常见仪表分类

楼主(2019-07-02):
测量的目的是准确地获取被测参数的真实值。测量可以使人们发现并获得客观事物的一般规律。所谓的电气测量,就是将被测的电量、磁量或电参数与同类标准量进行比较,从而确定出被测量大小的过程。比较方法不同,测量方法及其引起的测量结果的误差大小也不相同。在电气测量中,除应根据测量对象正确选择和使用仪器仪表外,还必须采取合理的测量方法,掌握正确的操作技能,以便尽可能地减小测量误差。
      一、指示仪表
      电工指示仪表的特点是能将被测量转换为仪表可动部分的机械偏转角,并通过指示器直接指示出被测量的大小,故也称为直读式仪表。
      1、按工作原理分
      主要有磁电系仪表(C )、电磁系仪表(T )、电动系仪表(D) 、感应系仪表(G)。如直流电路中用到的安培表和伏特表属于磁电系仪表,测量负载功率的瓦特表属于电动系仪表、计量电能的感应系仪表等。
      2、按使用方法分
      有安装式、便携式两种。安装式仪表是固定安装在开关板或电气设备面板上的仪表,又称面板式仪表。它的准确度一般不高,广泛应用于发电厂、配电所的运行监视和测量中;便携式仪表是可以携带的仪表,其准确度较高,广泛应用于电气试验、梢密测量及仪表检定中。
      3、按被测量的名称分
      有电流表、电压表、功率表、电能表、频率表、转速表等。
      4、按准确度等级分
      有0.1、0.2、0.5、1.0、1.5、2.5、5.0共七级。数字越小,仪表的误差越小,而仪表的准确度等级越高。
      5、按使用条件分
      有A、B、C三组类型的仪表。A组仪表适用于环境温度0〜40℃;B组仪表适用于-20〜50℃;C组仪表适用于-40〜60℃。
      6、按被测电流种类分
      有交流仪表、直流仪表、交直流两用仪表。
      二、比较仪表
      比较仪表是一种通过被测量与同类标标准进行比较,再确定被测量大小的仪表,分直流比较仪表和交流比较仪表两大类,如直流单臂电桥、直流双臂电桥、数字电桥、指零仪等。常用的测量单位及其符号见下表。
      三、数字式仪表
      数字式仪表是一种采用数字测量技术,以数码的形式直接显示出被测量大小的仪表。数字式仪表的种类很多,常用的有数字式电压表、数字式万用表、数字式频率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