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软件精度问题

楼主(2019-07-02):
allegro 精度是不是最多只能4位数?

网友:
再多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网友:
    要那么多干啥

网友:
    搞那么精确没啥意义,

楼主:
    芯片手册里面 脚距 5位数

网友:
    普通板厂制作误差都有2mil,所以设计的PCB精确再高,都会被影响的。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手册里面 脚距 5位数

5位数?没必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