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信号滤波失真请教大神

楼主(2019-07-02):
一个频率大概为10KHz的方波电压信号,为了滤除高频信号,并联一个0.1微法的电容后,信号波形出现严重变形,就是方波的上升沿变得平滑,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
是不是电容太大了

网友:
把电容拿掉吧,需要方波信号上的高频信号,推荐还是使用迟滞比较器之类的,利用电容滤波的话有可能因为电路的寄生参数产生一个滤波器,滤除方波的高频分量

网友:
减小电容值试试呢

网友:
应该是电容太大了吧

网友:
你把他的谐波给滤掉了。。。。

网友:
你的电容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