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个问题

楼主(2019-07-02):
FPGA新手,手头有一个项目,是一个做一个显示高度的系统,但是高度传感器出来的是频率信号,如下图所示

x轴是高度,Y轴是频率信号,只能通过频率信号来估算高度,频率信号范围在10M-10.6Mhz左右,随着高度变化,信号频率变化,现在难点主要在频率测量这块,要求响应在1ms,出来的是有点瑕疵的正弦波信号,手头买了一块fpga开发板带ad模块,就是不知道如何测量频率,fft估计不可能,因为采样2048点,频率分辨率为20M/2048,这个估计不符合要求,感觉分辨不出来频率,不知道我对fft理解是否有问题,如果用计数器的话,因为有点点谐波,就是担心会不会影响判断上升沿,下降沿,导致错误计数,请大神指点下,非常感谢!

网友:
高度大于6之后,频率变化不明显,会导致精度下降;
采样后进行下变频处理,然后再进行fft,或者相位查分就频率都可以,后者比前者简单的多,不过要求高信噪比。
另外你10-10.6,采样率选择20,不太合适,修改一下。看看采样定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