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静电枪工作过程EMC影响分析

楼主(2019-07-02):
做显示产品静电测试时,实施空气放电测试,静电枪在屏附近充放电时均出现屏闪,但充电完成后,进行静电测试靠近屏直到击穿完成,都不会屏闪。然后在屏附件松开静电枪触发开关,屏又闪了。
静电充放电过程中的幅射很强吗?应该不会比击穿瞬间强吧。
充放电过程中会对电源造成很大的影响吗?静电充电能量不大吧。
就是因为这个现象,所以接触放电都不会过(接触放电时静电枪始终都在屏附近),空气放电触发和松开触发时都要尽量远离屏才可以。这个现象的本质是什么?非常感谢!

网友:
意思看得不是太明白

网友:
    个人认为, 其实任何瞬态干扰现象都是电流或者电压进入PCB板进而影响产品的功能, 同样对于esd来讲,高频的信号进入显示器电路引起屏闪,归根结底还是要找到引起屏闪到底是哪个器件受到了影响。经验以为,屏闪大部分是由于同步信号受到影响把!找到同步信号然后进行滤波,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另外, 注意静电放电在产品上电荷的积累, 从你描述的现象来看, 整机应该是个II类设备把?电荷在产品上积累到一定程度, 会出现静电枪无法放电的情况, 您需要先把电荷泄放掉, 在进行测试

网友:
    请问是那家的ESD gun,目前noise Ken的枪相对来说枪本身noise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