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显示问题

楼主(2019-07-02):
本人刚刚开始学习单片机,许多不会,请指教

这是单片机开发板上的数码管显示电路,位选选择74HC138控制,请问该怎么多位显示?74HC138只译一位啊··实在不了解。

网友A:
这是分时显示,某时段只显示1位,逐位轮流显示,速度快了就感觉同时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分时显示,某时段只显示1位,逐位轮流显示,速度快了就感觉同时显示。

哦哦,这样子啊,谢谢

网友B:
多个数码管显示数字的时候,实际上是轮流点亮数码管(一个时刻内只有一个数码管是亮的),利用人眼的视觉暂留现象(也叫余辉效应),就可以做到看起来是所有数码管都同时亮了,这就是动态显示,也叫做动态扫描。

例如:有 2 个数码管,我们要显示“12”这个数字,先让高位的位选三极管导通,然后控制段选让其显示“1”,延时一定时间后再让低位的位选三极管导通,然后控制段选让其显示“2”。把这个流程以一定的速度循环运行就可以让数码管显示出“12”,由于交替速度非常快,人眼识别到的就是“12”这两位数字同时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个数码管显示数字的时候,实际上是轮流点亮数码管(一个时刻内只有一个数码管是亮的),利用人眼的视觉暂 ...

原来是这样,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