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将自己画的元器件和封装绑定在一起???

楼主(2019-07-02):
请问怎样将自己画的元器件和封装绑定在一起???

网友:
1.打开要映射的逻辑封装库(原理图封装库),选择要映射的元件,点击左下角“add footprint”

2.打开封装映射面板,点击“浏览”

3.点击“...”,安装PCB封装库

4.选择已安装PCB封装库中封装,单击“管脚映射”,建立管脚映射关系(右为逻辑封装管脚号,左为PCB封装管脚号)

注意:
1.原则上要简化管脚减少管脚,映射会更加方便不出问题。
2.逻辑封装管脚必须为数字;
3.PCB封装管脚号可以数字,符号,字母都可以;
4.建议相同功能PCB管脚,命名相同;
5.建议PCB封装的机械管脚为空不命名;
6.AD自带一些封装映射有问题,要擦亮眼睛仔细检查,如其中P-MOS管

网友:
直接在元器件封装库里面打开工具--器件属性,在右下属性栏里面添加封装保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