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AD官网下载了一些封装库,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调用???

楼主(2019-07-02):
从AD官网下载了一些封装库,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调用???就怕打样回来发现封装不对

网友:
发现里面P-MOS管脚映射有问题,不排除其它封装映射也有相同问题哦,要擦亮眼睛仔细检查一下哦!
此外建议把AD自带库或AD封装向导的焊盘修长一点,便于人工焊接调试哦。

网友:
管脚映射重点看特别是二极管、mos管要对比下实际器件管脚,前段时间用个贴片8050直接用了SOT-23的封装,板子做回来测试才发现管脚映射错的

网友(2020-07-29):
安装一些看看